变频器正反转控制疑问

楼主(2011-03-22):
一般变频器可以实现正反转点动控制吗?就是只有两个启动按钮,没有停止按钮。

网友A:
可以,看相关说明书设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相关说明书设定

网友C:
两个按钮应该是一起一停吧,具体的正反装可以通过参数进行设置

网友D:
点动按钮必须是二个常开触点的,一个接正反转使能,一个接点动。

网友E:
参考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看看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接线图就知道了

网友F:
 可以。看说明书。

网友G:
好好学习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看看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接线图就知道了

网友H:
看看多功能端子是否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I:
功能上是可以的。还是要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