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rslogix5000 模拟量输入模块

楼主(2011-03-22):
各位,我现在有一块AI模块1769-IF4I,通道使能以后,0~10V的电压信号可以输入模块,但是给定电流信号却不能给定。有哪位可以给个解决方案,谢了。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这是我第一次用5000的产品

网友A:
怎么解决的?不妨与大家分享下!

楼主:
对:Piston 关于
怎么解决的?不妨与大家分享下!
内容的回复:
就是接线的问题,ch-要与Rin的那个端子短接。就是上边那个接线图

网友B(2011-04-22):
这些都可以在软件里设定好的

网友C:
美国 AB PLC :1756 1747 1761、62、64、69、大量库存现货1794、触摸屏,变频器, 等全系列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等系列、C65N断路器0.64折、 GE:90-30 PLC 曹先生 电话0551-5431208,1585690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