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控制器如何控制变频电机

楼主(2011-03-22):
我有一台设备需要同时用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但是伺服控制器想要控制变频电机,请大家推荐什么品牌的控制器可用,当做变频器还要有两个模拟量同时输入的,谢谢!

急!急!急!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B:
keb,lenze

时光科技,超同步

网友C:
楼主的应用只能要求驱动器和变频器用通讯方式,不然要求驱动器有两路模拟量的还有点难。目前达到这个要求的驱动器和变频器都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楼主的应用只能要求驱动器和变频器用通讯方式,不然要求驱动器有两路模拟量的还有点难。目前达到这个要求的驱动器和变频器都有啊

那么我想问一下,哪个品牌的伺服控制器可以控制变频电机呢?当然变频电机是要加装编码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