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变频器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1-03-22):
本厂一台机器以前用的是日立SJ200,4KW的变频器,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突然烧掉了,今天新买了一台日立WJ200,4KW变频器。
装上去,接好线,按要求设好各项参数。通电试验,奇怪的事发生了,频率总是在2点几HZ左右闪动。而我设置的运行频率是30HZ(F001),其它的参数也是按机器的要求设置的(而且检查了几遍都没错)。通过外部继电器端子给运行信号(L和1端子)。频率就是上不去。求各位师傅分析一下问题可能出现的原因。

网友A:
频率就是上不去,观测电流是多大?

网友B:
可能是谐波太重了,加输入电抗器。现在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设置好参数。

网友C:
去掉负载先测试下,如果还不行就要查看输入电源了

网友D:
先用最简单的键盘操作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E:
这台设备用了多长时间了?如果是新设备电流很大的话,看看接线方式是不是电机星形结成三角形了

网友A:
楼主干什么去了?

网友F:
我前不久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我是在16HZ上不去,怀疑是共振了,

后来改成就地调频模式,把转矩加大。 就OK了,

你的2HZ 的话估计还是变频器设置的问题吧,学习下看你是怎么解决的

检查一下负载电机安装是否牢固,实在不行我记得变频器可以设置跳频的

祝你好运

网友G:
变频器烧了,换了后不要急着上电,查一下电源,电机,电缆线,OK? Y,频率r仍上不去,再调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H:
感觉还是参数没设好

网友I:
先烧了一台,又买了一台变频器,频率升不上去,负载有问题啊!

网友J:
应该是参数设置有问题,不行的话可以有厂家缺省参数试试,

网友K:
负载过重或有短路,变频器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