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伦触摸屏趋势图标注刻度的问题!

楼主(2011-03-22):
本人在用EB500的软件组态触摸屏界面,现在我想做一个趋势图来显示PLC里读进来的油缸位移值,我想请教各位高手趋势图上的刻度怎么标注?看了用户手册还是弄不出来!请高手指点啊!不胜感激!!!

网友A:
打个比方,PLC里的数值0-32000,就是油缸位移0-8mm所得的值,这个0-32000的值可以不作任何处理直接送至触摸屏,作为趋势图的Y值。数值 zero: 0   span: 32000

Y坐标的刻度可以分成8大格,每大格刻度标注上0、1、2......8mm。这样比较直观.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打个比方,PLC里的数值0-32000,就是油缸位移0-8mm所得的值,这个0-32000的值可以不作任何处理直接送至触摸屏,作为趋势图的Y值。数值 zero: 0   span: 32000

Y坐标的刻度可以分成8大格,每大格刻度标注上0、1、2......8mm。这样比较直观.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老师傅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解答!我是直接读PLC里转换过后的位移值的,这样做行吗?是不是有什么参数没有设置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