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step7和Wincc flexible2008

楼主(2011-03-22):
在step7中 站点 中 能插入400,300,H,PC,其他站。但是怎么没有 HMI站 啊 ?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A:
Step7安装时应该选择自定义安装,选择其中的AS功能用以集成其他智能站。

楼主:
我自定义安装了,怎么选择as功能啊 ?

网友B:
楼主在安装的时候注意顺序,先安装step7 再安装wiccflexible2008,在安装wiccflexible的时候注意勾选与“step7集成 ”选项

网友C(2011-09-27):
可以在Wincc Flexible的项目中选集成STEP7 选项也可以集成的

网友D:
3楼说的很对,不能先安装wiccflexible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