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理论知识应该学习什么?

楼主(2011-03-23):
各位前辈,小弟刚刚接触到plc知识,但只能学习理论上的,还请各位前辈指点:plc的理论知识应学些什么呢?

网友A:
不知你对电气知识了解多少? 要是非电气类专业学生,最好学一下电工基础!

接下来:

1.      学学PLC 的发展史,这样可以了解PLC 用途,了解PLC 发展的来龙去脉;

2.      学PLC 基础知识,PLC 的硬件组成,PLC 的工作方式,等等!

3.      接下来学 PLC 的 编程基础,简单逻辑控制,定时/计数器,各种基础指令的应用模拟等;

4.      了解 高速计数器,PWM ,模拟量,各种功能模块编程应用等; 但不要尝试写这样的程序(浪费时间),因为理论学习和实践不同,而且,前面提到的这些编程实践必须有硬件支持你才能学好,等你参加相关工作了,有很多机会实践的!

5.      了解PLC 通讯, 人机界面,上位机监控等,只是了解,暂且不必花大量时间深入钻牛角尖!

初学者,应该对第 2,   3  条做 重点学习;个人观点 ,进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