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伺服电机 P50B0703 有编码器照片,谁有资料

楼主(2011-03-23):
我公司一台三洋伺服电机坏了,想更换轴承,不知道编码器怎么拆。
有高人指点一下吗?还有其他高清照片。

楼主:
不知道编码器型号,不知道怎么拆除码盘

楼主:
这是码盘,玻璃的,怎么也拆不下来,也不敢强拆,轴上的内六角已经取下来了。

楼主:
伺服电机全貌,大家给帮帮忙啊!!

网友A:
楼主胆子可真大啊?

我没有你那么大的胆,一般都是反相拆的。建议你从变速头方向拆,编码器固定在轴上。

网友B:
“轴上的内六角已经取下来了”———那就试着把连着盘片的金属轴套往外拽。

网友C:
轴套和轴之间可能有胶,以前我修过的三洋马达(但不是这种玻璃盘片的)就是有胶粘住了,可滴少许溶剂在轴套里面,但小心不要搞到外面和盘片上哦,等到胶软化后就可转动取出。

楼主:
轴套和轴之间的内六角已经取出,并且按照 伯恩老师的 确定原点的方法,给U相、V相24V直流电压,确定没圈只有一个脉冲的位置。就差把码盘取下来,换轴承了。

楼主:
上劲了,再贴其他品牌的编码器照片

楼主:
再贴玻璃码盘,其他品牌的,拆坏了。可惜了1000多块钱。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呢!我觉得厂家是不是有专用卡具 啊!

网友D:
有胶把,看下是不是要拿什么比较长的螺丝顶下

网友E:
有胶的,用热风枪吹内六角的罗孔,再往外拔。

楼主:
现在总结一下,一是有胶,用溶剂、或热风枪把胶化掉,融掉,然后想办法拔出来。
还需要做专用卡具,才能顶出来。
回头弄出来,修好了,一定把方法、详细步骤写出来!!

网友F(2011-06-13):
现在我也正遇到此类问题,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轴套和轴之间的内六角已经取出,并且按照 伯恩老师的 确定原点的方法,给U相、V相24V直流电压,确定没圈只有一个脉冲的位置。就差把码盘取下来,换轴承了。

学习了。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大家等你的消息呢?

网友B:
刚留意楼主在19楼贴的盘片照片,粗略数了数,是1000或1024刻线。

网友H(2011-09-13):
三洋码盘我拆过,先用电吹风加温一下,后用自制的拉码拉下。要很小心的。

网友I:
楼主用的啥牌子的相机啊,像素多少啊

网友J:
怎么没下文了 这么长时间了  是不是好了??!!!!!!!

网友J:
波恩老师你看他这个编码器算是什么编码器  怎么看出来??

网友B:
看盘片纹路,应该是带UVW换相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

网友J:
这种电机转子上的磁瓦破成两半,我把它粘回去还能用吗

楼主(2011-10-18):
还没好,正找对应的放大器和手操器。听人说,需要这两样东西才行。

楼主:
用手机拍的,HTC DHD,800万像素。

网友K(2012-01-07):
楼主拉出来了没有??怎样拉的呀?

楼主(2012-03-14):
还没拔出来,这几天再试试。都放到我哪儿半年了。贴码盘给大家看看。

网友L(2012-06-27):
请问,你的轴承换好吗。我有一个同样转轴很紧,是不是轴承问题?

网友M:
没有专用工具拆不了的,而且精度难以调准。要修可以找这边。13662818527  贺生

网友N(2012-10-31):
专业维修三洋电机,跟编码器价格绝对优势,有大量各种型号三洋电机的码盘,光栅座子以及电路板。另有磁铁,电机转子,线圈,刹车等各类配件出售。电话张生13824335302 QQ88549745

网友O(2018-12-06):
请问楼主的码盘拆下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