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过程中能改变方向吗

楼主(2011-03-23):
我有一台400W的小变频器 工作在50HZ 想知道在运行过程中能改变方向吗 比如把正转通过端子或面板改为反转 不知道会不会对变频器或电机产生不良影响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可以在运行过程中改变转向,但不是立即改变,需要一个减速到零,然后反向加速的时间过程

网友B:
任何机械的东西都做不到立即反转,除非是传说中的UFO

网友C:
可以的,我以前用过,拉丝行业.只是加减速时间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