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怎么不省电?

楼主(2011-03-23):
有台设备在用变频器的时候比用工频的电还多,用户在设备的前面加三项电表测的,分每天十个小时测的,每个小时变频器都比工频的用电多1度到2度,电机是30KW的,

我用钳流表测的工频时时44A左右,在用变频的时候电流是34A左右,用变频器的时候电流小很多,单电表就是读的数比工频还多啊,

请问各位朋友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变频器运行在47hz,

网友A:
LZ,你还需要把功率因素和变频器自身用电考虑进去啊。

你都运行到47HZ了,和工频没嘛差异咯···

网友B:
是吗,你的V/F设定有问题,

楼主:
测电表的输出端电流,用变频器的时候比工频的电流小很多啊,相差有10A到15A还多,电表是新的,为什么度数比工频多呢?

网友C:
变频器内部开关损耗大 会消耗一部分电能的

你运行在45以下应该就能看出来效果还是明显的。

网友D:
准确的说,变频器只有在轻载的情况下才能节能, 不要让销售的给忽悠啦, 如果长期运行在额定负载,你说变频器怎么节能,起码要满足能量守衡定律吧,再说变频器自身还要消耗一部风能量, 节能只是相对长期轻载的情况说的, 从楼主的钳表读数来看,30KW电机额定电流在60A左右,而只有40A的读数,应该是可以节能的, 如果有条件的话,借台电网质量分析仪看看功率和谐波,

网友E:
有台设备在用变频器的时候比用工频的电还多,用户在设备的前面加三项电表测的,分每天十个小时测的,每个小时变频器都比工频的用电多1度到2度,电机是30KW的,

我用钳流表测的工频时时44A左右,在用变频的时候电流是34A左右,用变频器的时候电流小很多,单电表就是读的数比工频还多啊,

请问各位朋友是什么原因呢

1.用钳流表测的工频时时44A左右,电流较大是因为电源要向电机提供无功电流...........

2.用变频的时候电流是34A左右,电源说:你既用变频那就去向你的变频器要无功吧,大爷不伺候了..........

网友F:
变频只是一个通过改变频率来实现控制电机转速,节能是其附加带出来的效果,并不是用变频一定能节能,需要根据实际使用来选择是否使用,47HZ是看不出什么节能效果的,一般需要到45HZ以下会比较明显,变频器本身就是一个电能损耗的电气产品

网友G:
1、工频、变频对比时,必须在产出相同的情况下;

2、我们这里有两台一样的水泵,出口压力相同,进口压力相同;

网友G:
3、一台工频运行时,另一台变频运行,工频运行的电机电流小32A,变频运行的电流47A;

4、产出相同时,工频运行省电,变频运行费电,多损耗30%的电能!

网友H:
30KW变频器自身消耗的电能也不少了

网友I:
并不是一用变频器就能够在所有领域都省电节能的!需要是风机泵类负载,而且是在一定前提下才会有效果

楼主:
多谢诸位的意见,多谢!!!

4.1号又去现场给他们测量了,变频器我直接恢复出厂值测的,电流还是相差10A左右,电表的度数比工频少了3到4度,测了3个小时,设备是铝粉打磨机,频率还是47hz,滚筒每分钟36圈,和工频一样每分钟也是36圈,他们厂用变频器就是为了省电,用37KW的能省5度左右,

上次的结果是他们厂里的电工测的,看结果工频的时候10小时全是21度22度,变频器用的时候缺是24度,25度,有的还是30多度,也不想到底怎么回事了,也许是他们故意的吧,这个结果也可以了,24小时也省了3到40度了,

楼主:
24小时也省了3到40度了,
呵呵!7,80度,学没上好啊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