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补偿电容国产哪个品牌比较好?

楼主(2011-03-23):
我现在要做个1000KVA的补偿柜,电容不知道要选什么品牌,请大家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泰

我们用正泰的多!

网友C:
我们用山大华天的成品补偿柜比较多。

网友D:
个人认为最好的就是诺基亚

ABB施耐德也很好

但是ABB是没有自己的电抗

国产的其实都差不多的,我们这边用九肚的多,还有就是无锡的,正泰的也不错

网友E:
台湾士林还不错,苏州有厂

网友F:
看你用在什么环境了,如果谐波大,还是选BKMJ那种干式电容,有钱的可以选那种氮气封装的。BSMJ的太容易出问题了,千万别相信BSMJ的拉断保护、泄压功能在安全上能起很大的作用,卖电容的都说安全,我反正是不用BSMJ的电容,爆怕了。

网友G:
用过一个叫威斯康的,当时是正泰低压柜配套的,用了好几年了也不错啊!

网友H:
只要选型选对了,国产的也是不错的。

网友C:
诺基亚、西门子都不错

诺基亚的滤波器和无功补偿设备号称能保用50年,但价格也相当了得

网友I(2012-01-29):
电容器用诺基亚,投切器用台湾JK可控硅。

网友J(2016-06-19):
国内的产品都差不多,只要厂家对薄膜不偷工减料就行,九康的相对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