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与电脑通讯

楼主(2011-03-23):
各位大侠:

         我用FX3U PLC和人机,每次监视时,都要拔人机线才能监视。有没有什么好的扩展通讯模块电脑直接通讯不需要拔人机线的。

网友A:
扩展一个422的口,

如果是三菱的触摸屏,那就不会有这问题,三菱有透明功能

网友B:
加个模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