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场合变频器谐波治理方法

楼主(2011-03-23):
变频器主要用在工厂环境,由于工厂环境往往电源环境恶劣,谐波严重,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变频器频频损坏,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和技巧我们总结下,以便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分类总结:

楼主:
占个位,准备答题

网友A:
在变频器的电源侧加USP电源或加变压器效果是不是会好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变频器的电源侧加USP电源或加变压器效果是不是会好些。

小功率的变频器可以考虑这么去做,大功率的变频器就不合适了。

是否可以在电源侧加装有源滤波器?

楼主:
加UPS成本太高,输入侧加电抗器或者有源、无源滤波是个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UPS成本太高,输入侧加电抗器或者有源、无源滤波是个方法

无源滤波器优点:成本低,缺点就是易欠补或过补

有源滤波器则恰好相反

对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强烈建议使用有源滤波器

楼主:
关键要看现场谐波是怎样的,还要有目的去除几次谐波,我们就遇到客户在工厂里经常烧变频器,原因就是谐波太大,烧毁的基本都是充电电路,然后直接导致后端电路烧毁

网友C:
  刚做过深圳富士康--谐波治理---项目。。。。。;要做一个谐波检测---看看具体谐波分量。。。

网友D:
对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建议使用有源滤波器APF比较好.
QQ:512473864

网友E:
无源滤波器优点:成本低,缺点就是易欠补或过补

有源滤波器则恰好相反

对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强烈建议使用有源滤波器

网友F:
维修变频器高手都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