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伺服电机性能如何?

楼主(2011-03-23):
请问台达伺服电机性能咋样?

比松下的相差大吗?

目前要选购一个运动平台正在纠结~

网友A:
看你的控制精度要求怎么样,一般都能满足。但最好的是三菱,一圈有131072个脉冲。

网友B:
“最好的是三菱”———待考!

网友C:
用过松下A4的 可以精确到1丝 外部零件精度也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D:
台达和松下差不多,不过刚性上来看,松下略好。精度要求高些的,选安川或三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过松下A4的 可以精确到1丝 外部零件精度也有很大关系的

"用过松下A4的 可以精确到1丝"--------这个精度是在什么前提下的?

网友F:
松下A4已经落伍了,现在主流编码器都是17位以上的了,台达现在是17,20,松下安川也都17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关于看你的控制精度要求怎么样,一般都能满足。但最好的是三菱,一圈有131072个脉冲。

三菱肯定好了

网友B:
松下安川也都20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