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是全闭环吗?

楼主(2011-03-23):
本人一直有个疑问,想寻求高人和前辈的指点。

数控机床装上光栅尺,光栅尺将位置数据接到伺服驱动器上,而不是接到数控系统,这样组成的系统是不是全闭环呢?

如果是,那这样闭环系统就简单了,伺服给我们做掉了全部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坐享其成了。

如果不是,那为什么要接到数控系统上呢?

我苦苦思索不得其解,请高人指点,无比感激!

网友A:
如果只用光栅尺,在负载与电机之间如果有间隙或偏差,容易引起电机抖动,最好是双反馈,才算全闭环。

网友B:
从执行端看,这样属于全闭环。从数控端看,如果信息没有回馈,则还是开环。

网友C:
不能算,

全闭环要接到数控系统上的原因是在速度控制方式数控系统上需要位置偏差的反馈才能完美的控制电机

不原的话,就只发脉冲得了

网友D:
怎么不能算??

所有的位控功能由伺服完成有何不可?

网友D:
位置环做到伺服内还是数控系统内各有各的优缺点,

从实际机床定位精度测量的数据来看差不多。。

楼主:
那些做全闭环的系统,比如发那科、西门子、三菱等等,他们的实现方式是采用哪一种呢?

网友E:
不能算吧。那你的伺服驱动器靠谁给指令呢?只有当你的反馈信号和指令信号之间的偏差修正为零才能称得上闭环吧。

网友F:
虽然是连接到驱动~~但貌似最终还是经由驱动反馈到系统~~并不是由驱动来控制。

网友G:
如果是西门子、法纳克、三菱等,则光栅尺连接到伺服,再由伺服通过总线将光栅尺的位置信息以及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位置信息一同传输给数控系统,再由数控系统进行插补运算。所以肯定是全闭环。

楼主:
请问 FUNNY 先生,这样说必须把位置信息接到数控系统,才能算全闭环吗?既然位置信号要接到控制软件,由控制软件完成位置环控制,西门子、法纳科、三菱等这些系统为什么还要把光栅尺的位置信号接到伺服呢,又为什么要把编码器的位置信号接到控制软件呢?

请问 波恩 先生,由控制系统完成的闭环和有伺服完成的闭环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优势?

网友B:
要看应用的控制目标是什么?上位是否一定需要了解最终的执行结果。

网友D:
目前普遍的全闭环光栅尺的信号只是用于电机控制的位置环,对数控装置而言就是位置监控报警而已,

所有伺服闭环或系统闭环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的差别,关键还是控制算法

系统闭环在同步轴功能、多轴联动控制、加减速时保持控制轨迹有一定的优势。。。

伺服闭环相对实现简单,控制效果也不错

网友G:
如果伺服轴不是直驱,可能会有传动间隙,采用全闭环可以有效地消除间隙以及机械传动本身的精度误差。如果要做插补就要把位置信息反馈给系统,否则由伺服做位置环只能算作半闭环,在伺服的位置跟随性能很好的时候,看不出差别,但是如果伺服性能差一点,或者在加速度遇到瓶颈时,轮廓误差就会放大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让我受益匪浅!

我还想知道,如果做速度控制,那么位置环和速度环就必须由控制系统来完成了,不能再接到伺服,是这样的吗?

期待精彩的解答。。。

网友B:
仅做速度控制,不必用位置环。

网友H:
光栅尺将位置数据反馈给驱动器,而不是控制器,按理说也算是全闭环,只不过这时伺服三环都由驱动器做,负担很大,动态响应差。如果要做位置控制,上位控制器性能不是很差的话,可以把位置环移到控制器上,让伺服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完成速度环和电流环。对高端专用控制器速度环也可以移到控制器上,驱动器只需完成电流环。

网友I:
一般驱动器可以做速度环,位置环最好通过上位控制器完成。

楼主:
嗯,工控论坛多高手,向各位学习了,谢谢

网友J(2011-05-29):
位置环在系统端做与在伺服端做是一样的,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可能在伺服段控制时,其控制间隔能更短些.

网友K:
全闭环就是要做到控制要在闭环回路内,否则就不是全闭环。常见的半闭环,控制卡给速度轮廓(脉冲频率),伺服驱动器响应,机械滞后、扰动和死区不考虑。编码器和电机机械连接。全闭环要求编码器与负载机械连接,并将位置反馈给控制卡。这样机械滞后和死区都在位置环内。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关于位置环在系统端做与在伺服端做是一样的,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可能在伺服段控制时,其控制间隔能更短些.

本质上可以认为没有区别,反正就是位置环嘛。不过应用中,有余设计算法、执行效率等方面的不同,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M:
仅对伺服驱动器来说,这样做,肯定是全闭环了。 对整个数控系统而言,如果数控系统和伺服驱动器之间由总线连接,那么整个系统也可以算全闭环。如果数控系统发脉冲给伺服,那么还是开环。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做技术的,对于一个系统,不要局限于他名称上叫开环、闭环还是什么,我们搞清楚内在的原理,不同情况的区别,自然就会了然于心,没有了楼主这样的困惑。 而例如把步进电机接编码器反馈做误差补偿来称为闭环,把光栅尺接到伺服驱动器上数控系统依然发脉冲的系统冠上全闭环的名头之类的功夫,还是让做业务做市场的人来修炼吧。

网友N:
好用且成本低就是最佳方案。

网友J:
本质上可以认为没有区别,反正就是位置环嘛。不过应用中,有余设计算法、执行效率等方面的不同,区别还是很大的。

------------------------------------------------------------------------------

其实,如果是系统做的位置环较好,那么只要把系统位置环算法挪到伺服驱动器做就可以了。反之亦然。至于算法效率嘛,都不能搞太复杂。另外,位置环不需要太快的(1~2ms控制周期绝对没有问题,多数伺服位置环控制周期都在200us以下),算法好的话,超低的位置环增益(比如说10Hz以下,甚至1Hz)同样可很好的完成任务。此外,速度环的性能相对来说更重要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