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如何设置密码

楼主(2011-03-23):
维纶屏如何设置下载和上传都需要密码啊?我在设定里设定后怎么传送时显示错误啊

网友A:
要在屏里设,还要在编译和下载时设置, 与屏里已设的密码相同

网友B:
可以在设置里禁止上传

楼主:
具体怎么弄啊?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C:
在屏里有个设置,包括时间,上传下传密码等。

你要先输入屏的预设密码(6个1)进去后就可以设置上传下传密码。传程序的时候设置的密码必须跟屏的密码一致就可以了

楼主:
设定了不行啊,更改后重新下载时显示密码或数据线错误,怎么回事啊?

网友D:
在触摸屏上更改了上传下载密码后,在使用软件操作的时候,密码设置的地方注意下,要设定的和屏上修改的密码一致方可正常下载,

楼主:
谢谢我知道怎么做了,我再具体说一下,让和我一样不知道的人明白:屏上电后,在右下角有个箭头,点击后出现齿轮,键盘等四个图标,再点击齿轮,这时会出现一个输密码的对话框,同时出现数字键盘,输入6个1,就进入了系统,然后点击系统第四个页面题头,会出现四行选项,但共同的最后都是password(不好意思不认识英文),第一个是系统密码,第二个和第三个是上传下载密码(没在机子旁也忘记哪个是哪个了),点击后可输入新密码,要输两次,这样屏就设定好了。软件设定:打开软件点击设定,输入你的新密码就可以传输了。

网友E:
学习了,受益匪浅,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