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处理电磁流量计输出的脉冲信号?

楼主(2011-03-23):
刚买了一台AAB的插入式电磁流量计,输出信号只有无源的脉冲信号。单位脉冲输出的流量为累积流量。

请问通过PLC如何处理才能显示瞬时流量?有什么模块或仪表可以将脉冲信号转为4-20mA的电流信号?

谢谢~~

网友A(2011-11-09):
无源脉冲可以通过PLC的直流电源和脉冲输入端口形成回路。然后再根据脉冲信号计算出瞬时流量。

网友B:
首先要看你所用的PLC系统有无能够接收脉冲信号的卡件,如果没有可以通过厂家或者采购转换板直接在电磁流量计上实现电流信号输出,一般现在的仪表其输出信号的形式都有几种,最常见的就是电流、脉冲、485等可以换个接线端子实现,如果没有需要联系厂家进行扩展或者在PLC中安装脉冲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