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通讯功能

楼主(2011-03-23):
请教:日系伺服驱动器,要求带RS485口,支持MODBUS通讯协议的有那个品牌。如具备profibus-DP通讯功能的也可以。

有老各位推荐,介绍。谢谢。

网友A:
国内销售的版本都没有。可以考虑用国产的,台达、埃斯顿都可以,MODBUS、CANOpen。

楼主:
听说安川有一个规格支持profibus-DP通讯功能,有用过的吗?

网友B:
modbus用施奈德的,profibus-dp用西门子

楼主:
楼上说的不是日系的产品

网友A:
施奈德低端的就是台达OEM的。

楼主:
谢楼上和三楼。明白了。

网友C:
三菱和OMRON的变频器有MODBUS的。不知道伺服是否也会用呢?我没有用过。但是会首先考虑。

情报作用不大。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