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柜是否要加装变压器说明

楼主(2011-03-24):
PLC控制柜是否要加装变压器说明

        此控制为生产线上的主PLC控制柜,在元件排布时看到,同时有开关电源和380v变220v的变压器,如果要隔离作用,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增加变压器是否是害怕客户现场没有零线,没有220v,要用个变压器变一下。但变压器容量大,体积大 不好安装,我在考虑工厂现场是否都没有零线,没有220v电到控制柜  不可以能呀,现场还有很多设备也需要220v呀,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一是作隔离抗干扰 二是自备电源用

网友B:
变压器:一为了PLC的安全,二是防止干扰。

楼主:
因为有 开关电源 :干扰可以隔离了

可以拉根零线:解决自备电源了

想不通

网友C:
就是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吧!别人做的图,不必考虑那么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