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指令API224~246的区别

楼主(2011-03-24):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台达PLC的接点型状态比较指令的区别,例如LC=和AND=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LC=和AND=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当软件的编辑格式切换为指令符输入时,LD=代表取某个节点的状态,AND=表示并联一个条件。

如果你通过梯形图方式输入,利用键盘切换光标位置,那LD=和AND=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和AND=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当软件的编辑格式切换为指令符输入时,LD=代表取某个节点的状态,AND=表示并联一个条件。

如果你通过梯形图方式输入,利用键盘切换光标位置,那LD=和AND=没有区别。

您的意思是不是这些指令在梯形图下没有什么区别,最主要的区别是在语句表下?

网友A:
如您所说,这些指令在梯形图下没有什么区别,最主要的区别是在语句表下有区别。

网友B:
梯形图上,两者的符号一致,而所处位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