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3如何与倍福BX9000通讯。

楼主(2011-03-24):
PLC协议:ModbusTCP;TiwnCAT ADS

网友A:
组态王支持与德国倍福公司的TwinCAT PLC间的通讯。支持的硬件型号为Local BECKHOFF PLC,即组态王和PLC在一个操作系统中,PLC通常为软PLC。

有对应的驱动,该驱动使用TwinCAT ADS组件管理通讯,因此用户需要在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上安装免费软件TwinCAT CP或完整的 TwinCAT PLC软件(Twincat CP是完整版TwinCAT PLC软件的一个组件,不需要授权,起通讯路由的作用,即提供和上位组态软件的通讯支持) 。

组态王定义设备时请选择:PLC -> TWINCAT -> Twincat -> DLL连接

楼主:
BX9000我用莫迪康的TCP驱动如何通讯?

网友A:
该型号PLC如果支持标准mudbusTCP协议的话就可以直接通讯,将设备定义在PLC--莫迪康----modbusTCP---TCP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