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将TON定时改造成TONR定时的程序(S7 200适用)

楼主(2011-03-24):
如题,尽量模拟了TONR型定时器,比如说上电后当前值即使大于预置值如果定时条件为OFF其输出位仍为OFF

网友A:
这样做又何必呢?

把一个TON放到一个子程序里面不就可以了。

子程序中用sm0.0驱动TON。外面的调用条件就是启动条件。LD I0.0 CALL SBR0。

你觉得呢?

网友B:
s7200的定时器好象不能放到一个子程序里面吧?

网友A:
怎么可能不可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7200的定时器好象不能放到一个子程序里面吧?

不能放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

网友D:
TONR不够用吗?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这样做又何必呢?

把一个TON放到一个子程序里面不就可以了。

子程序中用sm0.0驱动TON。外面的调用条件就是启动条件。LD I0.0 CALL SBR0。

你觉得呢?

内容的回复:

主要是为了尽量模拟TONR型的定时器,子程序中的定时器CV值在再次上电时能可靠保存吗?另外1,10毫秒的定时器好象启动了之后即使不调用执行也会持续计时.

楼主:
补充一点:上面的程序有个错误就是预置时间是通过比较指令的触头下面的数据输入的,应更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