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么计算总开关大小,在网上看到很多方法,不知道那种是正确的

楼主(2011-03-24):
总负载35KW,三相电,在安装总闸的时候通过这个公式计算35*1000/(1.732*380)=53.18A ,空开选择实际电流的1.2到1.5倍选择了63A的总闸。

总负载8KW,单相电,在安装总闸的时候通过这个公式计算8*1000/(1.732*220)=20.99A ,空开选择实际电流的1.2到1.5倍选择了25A的总闸。

请问一下这样的计算方法和选择方法是否正确??

楼主:
坐等高手解答

10个字

网友A:
真正要选择好,一是要计算额定电流,二要看过载保护范围,三要计算短路容量。额定电流好选,过载保护在电动机上应用比较多,但短路容量一般人计算不了,也很少有人考虑,我们在做水立方项目时,设计院有几个人还专门和我们讨论过,他们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B:
大哥回答的很专业,如果这样计算不知是否正确:

在忽略短路容量的情况下,用35KW的电机所用的额定电流X1.5安全系数+允许过载保护的电流值=空开的选择?

网友C:
35KW 三相电的电流好像算小了,一般都要再除个功率因数。

网友D:
考虑一下电机的工作制问题,短时工作制,空开可以选小点

楼主:
怎么也没有人讲一下三相电和单相电的计算方式啊,

如果是380的电但是没有电动机之类类的设备,这个是怎么计算啊

网友E:
没有电动机之类类的设备,这个是怎么计算啊 ? 空开额定电流等于负荷额定电流。

网友A:
三相380v电机的额定电流的估算一般是额定功率(kw)*2,这里面已经考虑到电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问题了,尽管放心用。比如,35kw的电机,额定电流是70A,老外和国内比较好的电机厂的电流还会比这个小。单相电机的电流比较难以估算,需要看电机,一般比计算出来的大很多。任何三相异步机全压启动时的电流,基本是额定电流的6-8倍左右,空载和满载时区别不很大。单相电机的启动电流还要更大。不过,不要担心,空开和接触器以及热继在设计时都考虑过这个问题了。空气开关上有个瞬时电流脱扣值,一般是空气开关额定电流的10倍,这个值足以让你躲过电机的启动电流,实在躲不过,可以选12倍的瞬时过流值(个别品牌有),或把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稍微调高一点。这个瞬时电流脱扣值也用于供电电路中的短路保护。所以,如果你空开选大了,这个瞬态脱扣值也会增大很多,如果你的短路电流低于这个值,空开作为最基本的保护就不会动作了。还有一个参数叫分断能力,就是20KA,40KA,这个是反映的开关的分断能力,真要大短路是,他需要分开这么大的电流,当然,空开也基本报废了,但能保护安全。每一级保护,对应的动作时间是不一样的,比如,如果你超过额定工作电流,可能要过几小时动作,如果你打到脱扣电流,可能立即动作。正规的开关厂家一般会给出这些数值。空开的保护是一种底层的保护,也是最基本的保护,当其他保护都失效时,他会最后保护你的安全。

网友F:
有人做电工吗?工资3000以上。15059557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