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包机九大故障问题

楼主(2011-03-24):
打包机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会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这里就全自动打包机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送带不到位的可能存在原因分析如下:

1、杠杆拉簧力量太小,可适当调整滚轮压力

2、顶杆位置太高,在非退带情况下,顶杆与杠杆间应保留0.3mm的间隙,若因为调整不当,顶杆始终顶在杠杆上,且顶力较大,则引起送带不到位的现象

3、带仓内出带量少,带仓内没有足够量的带子,就容易产生送带不到位

产生原因:1)预送带机构调整不当,应适当调整储带量

2)因预送带机构故障或带仓问题造成的储带量少

4、带头劈裂,带头劈裂后在带道内运行不畅容易导致送带不到位,产生劈裂的原因是捆紧力太大导致,因此,只需要适当调整捆紧力即可消除送带不到位的情况

5、压带板太低,压带板是为穿带方便而设置的,但如果将其调的太低而与摆杆底面间隙太小,,以致影响到带子自由进退时,就会产生送带不到位,此时应将压带板适当提高

6、中顶刀固定不牢固,中顶体上中顶刀固定不牢固产生位移,而与另一刀紧紧靠在一起,复位不能到位,引起“T”导板不能复位,带头无导板导向而乱窜导致送带不到位,所以中顶刀经调整或拆装后应固定牢固。

7、打包带质量问题,打包带的宽度、厚度太大或太小及弯曲太厉害都可能引起送带不到位。判断方法:手动送带,若手动送带较顺畅,在检查另外部分。

8、捆不紧

1)松紧调节装置处于较松位置

2)卡带块磨损太大

3)卡带块的齿槽间塞满带屑

4)拨杆拉簧断裂

5)摆杆推动轴承破裂

6)扭簧断裂

9、拉大圈:

1)退带时间不够

2)退带力量太大或太小,应检查退带顶杆与杠杆的间隙

3)框架阻力太大

4) 电机皮带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