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一个问题!!!!!!!!!!!!!!!!!!

楼主(2011-03-24):
即将要用组态王做工程,但有个问题比较迷茫。就是,做好的组态工程,要怎么在客户的电脑上运行?是在客户电脑上装好组态软件,把自己做好的组态工程的文件夹拷贝到客户电脑上,然后运行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工作成果不是可以被客户随意拷贝来用吗?还是有什么加密的东西?

网友A:
给程序设置密码或者将程序发布成运行。

楼主:
将程序发布成运行????????? 这是要怎么做,第一次听说过这个 我一直是搞PLC的,没用过组态软件

网友A:
很久以前用过组态王,都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在菜单栏或左边导航栏里应该很好找的。

网友B:
组态王有“工程打包工具”,6.53版的在程序里面自带的了,把你的工程打包后到另一台电脑直接运行就可以了;或者将你的工程加密,别人不知道密码就进不去你的开发画面。

网友C:
将你的工程加密,对客户只装运行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将你的工程加密,对客户只装运行版

对客户只装运行版?那你怎么交得了工?用户是需要自行修改部分软件的,不会同意离开开发人员就不能修改的供货商的(我们就是自己修改或增加控制内容的)。一个组态也不要怕别人知道啦?不同的工艺情况也不同啦!无论你是加密还是不加密,你都得让用户能够进入体调试或修改。但从你自己的利益来讲也是这样的,动不动就要你去现场服务,你的差旅成本、人力成本都很难承受的。

网友E:
你把你离开时的东西备份好就可以了,他们再改成什么样和你也没多少关系了,他们敢改,说明应该能解决问题的

楼主: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组态王与PLC通讯不上,电缆用的是USB转RS422的程序下载线。 请问是设置组态王通讯参数就可以通讯了呢?又或是需要换三菱的串口程序下载电缆? 如果设置组态王就可以通讯,那么要怎么设置呢? 请高手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F:
你做好的东东是可以加密码的!

网友G:
嗯,搞好了 可以直接用USB口通讯

网友H(2016-04-22):
王6.55和西门子smartPLC以太网(TCP)通信详,保证通信成

网友I(2016-11-24):
你给他电脑上只插上运行狗不给他开发狗,他怎么能改的软件!~!~!~除非你的变量太少,不要开发狗就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