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接入NPN传感器 经常损坏传感器 求救

楼主(2011-03-24):
NPN传感器接入S7200 224CN 的I0.0端 经常会发生传感器损坏的现象 可能是烧坏了 但是将传感器接入计数器中,就不会发生传感器损坏的情况

目前接线方式是开关电源出来24+和24M,PLC的输入端 1M接24+,I0.0接传感器的信号端,传感器的负端接24M,24+经过一个3K的降压电阻接到传感器的正端给传感器供电

霍尔效应传感器 参数是OUTPUT VOLTAGE:DC -0.5V~30V,输出电流 Output Current:25mA

网友A:
检查是否有高电压(220V)侵入。就算48V串3K电阻输入I0.0,绝对不会烧I0.0。

你的接法怪怪的, 是不是应该加极性变换, 以适合200.

网友B:
关于接近开关坏,我个人遇到过,现将我的方法给你,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公司做机器,机器上用到奥托尼克斯的三线NPN接近开关。接近开关用在有很多水的环境,刚开始接近开关坏的很多,我们认为是接线问题了、接近开关问题了、最后一一排除了。具体做法是在接近开关的出线处套一个橡胶皮套,把接近开关的金属部分和机器的“地”隔开。同时也是更好的防水,就这样原来一年要坏一百来个的接近开关,降到一年坏二十来了。还有一个,在换接近开关时,不要为了方便,直接将接近开关用接头接起来,那样的话,那线都是黑的,最好接头少点。以上都是我长期使用的经验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西门子的PLC一般都用PNP的传感器吧

网友D:
呵,是不是悬空电压太高了

网友E:
传感器使用12VDC,其中12VDC的负极与PLC24VDC的负极相连。

网友F:
换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