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供水系统)变频器显示频率正常,但水泵空转发热

楼主(2011-03-24):
近来发现我单位的变频器(三菱)显示频率与正常时侯是一样的,但水泵也在转动、可就是管道压力上不去(只有设定压力的一半)。整个感觉就是水泵在空转,而且泵体发热(类似空转的感觉)。(变频供水系统)

网友A:
泵坏掉了,跟变频器关系不大

网友B:
要检查下看泵的出口压力是否正常.

网友C:
检查泵、管道,是否有异物阻塞!

网友D:
有可能是你没有排放水泵里的空气。

网友E:
跟变频器关系不大,修泵!

网友F:
排气,回水灌泵。

网友G:
判别泵内是否有空气,可从水泵的运行噪音、运行电流、出水压力入手。

无空气,噪音较均匀,电流也平稳,压力也无突变。

如有空气,则噪音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电流也是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不停的抖动),压力也是不停的抖动变化。

除非泵内都是空气,一点水也没有。

楼主(2011-09-07):
已解决了,谢谢各位。

是管道有空气的问题,因为之前因为缺水引起的。

网友H:
又是实践出来的经验。。。

网友C:
感觉就是水泵在空转,而且泵体发热(类似空转的感觉)。

1、频率低,电机功率低;

网友C:
2、水泵的实际运行扬程或压力不足;

3、流量是零,泵体发热,就是空转;

网友C:
4、提高频率,提高电机功率,提高水泵的扬程或压力,增大输出流量,泵的效率提高,本体发热减少;

网友C:
5、这个例子也进一步说明,水泵变频调流量,会使泵的效率严重下降,损耗增大,并不节能!

网友I:
实践出真知,建议楼上多买点基础书放身边,没事翻翻啊

网友J(2011-11-04):
1你设定频率参数是否跟面板一致,不知道你单位供水系统,是开环还是闭环控制。2你所说的频率跟正常值一样时,泵空转泵体发热管道压力上不去。以我的经验和实践应该频率跟正常值一样时泵空转,电动机频率有所下降,你设定的启动压力应该和你们楼层所对应。发热就说明你们水源是否高于进水口,低于水资源泵体内部就就开始发热.空转.拉风。3你是否用工频电压直接启动,再就是你所用PID是否损坏。

网友K:
看下泵,我公司内的泵停了后要加水的,不然就要空转

网友L:
估计你的泵反转了,看看吧

网友L:
或者泵体进了空气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