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P+1N与2P开关探个究竟~~~

楼主(2011-03-24):
常在论坛上看到一些爱好者对1P+1N与2P空气开关的原理上有分歧,为此俺对该期间进行了解剖,让大家共同分析它们之间的区别。

楼主:
先拆开1P+1N的看看吧

楼主:
继续拆开看看,这个是带漏电保护电路的部分

楼主:
全部拆开,零线是不能断开的,只有断开一相火线的功能,

楼主:
再看看2P的开关内部结构

楼主:
这个是内部结构图,从该图上很明显的看出来,两相都是能断开的。

楼主:
从以上内部图就很明显的看出来它们之间的区别来,对于3P+1N与4P同样是这个道理,所以在选择开关的时候,就不会犹豫了。

网友A:
功能不一样,1P+N的带漏电保护

网友B:
原来1P+N带露电保护。

以前还以为是1P+N的N极是只通断而不起分段作用

网友C:
1p+n有带漏电,有不带漏电的呀

网友D:
1P+N带露电保护。

网友E:
1P+N、3P+N中的N,进出是直通的,没有触点;P触点进出通过触点通、断;

网友F:
对于1P+N和2P开关的比较,因为功能不一样用途不一样,所以不能把它硬往一起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1P+N和2P开关的比较,因为功能不一样用途不一样,所以不能把它硬往一起整。

往一块放的目的是对比一下,这两种开关的断开方式、还有内部结构的不同,虽说他们不能相比较,从内部结构方式不同来正确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产品,

网友G:
1P+N与2P有什么可比的吗?不就是一个一个触点控制火线和2个触点即控制火线又控制零线吗?至于漏电保护那都是它们的附加功能。并不是什么原理不原理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从以上内部图就很明显的看出来它们之间的区别来,对于3P+1N与4P同样是这个道理,所以在选择开关的时候,就不会犹豫了。

网友E:
如果零线N不需要断开,就选+N 的!省空间省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果零线N不需要断开,就选+N 的!省空间省钱。

不理解刘老师的省空间省钱的说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不理解…省空间省钱的说法。

+N 极比P极的几何尺寸小、价格低!

网友I:
一个是1P的断路器+漏保,一个是2P的断路器,拆解看内部无意义。

网友J(2011-04-29):
引用 网友E:
如果零线N不需要断开,就选+N 的!省空间省钱。 -------------------------------------------------------------------------- 如果零线N不需要断开,连+N都不用。零线直接上零排,更省空间更省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如果零线N不需要断开,连+N都不用。零线直接上零排,更省空间更省钱

1、三极开关就是你说的零线N直接上零排;

2、如果是漏电开关,零线+N必须通过,这时就要用+N的开关!

网友K(2011-08-16):
2P的是否可在加漏电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K:
2P的是否可在加漏电模块

当然可以!

网友L:
什么时候选用1P的,什么时候选用1P+N的,什么时候选用2P的,什么时候选用2P+N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