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可以,怎么自动不能投上-无功补偿电容器

楼主(2011-03-24):
手动可以,怎么自动不能投上-无功补偿电容器

我有一朋友的设备,新上一台无功补偿电容器柜,在打到手动位置时可以使用;当打到自动补偿时,开设备后,本柜就停止工作。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啊?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请高手教教我,真心感谢!!!

网友A(2011-11-26):
贵公司的电容补偿柜是自动的补偿柜还是手动的
若以前是自动的补偿柜 现在不能自动补偿了可能是一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1 控制器损坏
2 控制设置不恰当 以前控制器控制全部切除之后,没有还原
3 电容柜二次侧线圈有没有损坏,若检测不到系统电流是不进行补偿的

我能想到的就这几种,实在不行让厂家检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贵公司的电容补偿柜是自动的补偿柜还是手动的
若以前是自动的补偿柜 现在不能自动补偿了可能是一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1 控制器损坏
2 控制设置不恰当 以前控制器控制全部切除之后,没有还原
3 电容柜二次侧线圈有没有损坏,若检测不到系统电流是不进行补偿的

我能想到的就这几种,实在不行让厂家检测一下

补充一点,当功率因数足够高的时候电容补偿柜也不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