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交流电机可否用于变频器调速

楼主(2011-03-25):
如题,使用频率范围10—50Hz,另外一台变频器在额定容量范围内可否带多台电机?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试过用台达B系列变频器带两个电机

网友B:
普通交流电机可以用变频器调速,但要注意在低速时的温升,如果变频器的容量大于多台电机容量总和的话可以带多台电机。

网友C:
可以,但是要注意负载是哪类东西。如果是水泵或风机就要用专用的变频器!

网友D:
完全可以,带电机的台数处决变频器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