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定时器刷新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1-03-25):
弱弱的问一下台达是不是跟西门子一样,定时器100ms的每执行一次刷新当前值,10MS在程序重新开始时刷新,1ms定时器采用中断方式刷新。

网友A:
台达的定时器均是每执行一次程序刷新一下当前值,因此会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定时器均是每执行一次程序刷新一下当前值,因此会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感谢!

网友B:
不可能,都是没执行一次程序刷新一下当前值,想想一次程序扫描一般都几毫秒,你要1MS实际的依赖它,那能计时准确吗,1MS应该是靠中断方式刷新的

网友B:
10ms是应该在系统循环的某个阶段执行的

以上两种你们可以试试,把定时器放在子程序里,触发后,计时子程序不调用,计时任然继续

100ms分辨率的计时器,这时间远大于扫描周期,所以它是每次扫描到计数一次,可以理解的

QQ395895769

网友C:
刚查了一下“ES2操作手册”,为1楼的说法;比如,一般用定时器:
在END指令执行时计时一次;在TMR指令执行时,若计时到达,则输出线圈导通。

而3楼所说,说明定时器存在计时误差。

楼主:
这个我也在思考,真如lesing所说,那台达1ms计时器在程序很长的时候误差太大了。。。既然调用1ms秒定时器,肯定是要求精准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