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力士乐变频器
变频器驱动检修寻求帮助

楼主(2011-03-25):
一台康沃G3 7.5KW变频器空载三相输出不平衡,相差15V左右,经查W相驱动电源供电整流二极管开路。更换电压依然不平衡。短路模块U、V上下桥触发,只保留W相触发。(同时把U、V、W抑流电阻都拆掉)变频器运行在5.00HZ,查输入光藕侧电压U-P2.3V,V-P2.3V,W-P 2.0V,U-N 2.3V,V-N 2.3V,W-N 2.3V,查光耦输出侧开路测量 U-P1.5V,V-P1.5V,W-P 1.0V,U-N 1.5V,V-N 1.5V,W-N 1.5V.大家说是不是CPU信号不正常导致的呀?

网友A:
还是咨询康沃厂家吧。

网友B:
换cpu板试试......

网友C(2012-01-12):
康沃变频器西北维修中心 (G3系列驱动板销售)
电话:13830812651

网友D(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

网友E(2025-01-17):
到此一游挣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