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变频器显示RC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25):
最近客户从我公司买了一台设备,用了2个月变频器就坏了,拿回来送去维修,之后送回了说是不能维修,只能报废。我就自己送电试试看是什么情况,送电后就显示RCL,所有的参数也不能进入修改。所有请有知道怎么修的可以解答下。

最好有实际排除的方法。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不是RCL,应是ACL,内部通讯回路异常

你的机器是不是VFD-E的,估计是控制板或者下面的小检测板坏了

楼主:
是VFD-E的,可以进行维修吗?

网友B:
台达没有这种故障,可能是PHL吧,可以送到我司维修。

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随时与我们联系。专业变频器维修、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诊断、咨询服务 400-888-6560 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 虹口区汶水东路918号信南工业园区5号楼1楼 www.sinodriv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