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两台机器走同步

楼主(2011-03-25):
两台CHV185拖动一条皮带从机老是报过压故障,请教高手如何让解决

网友A:
是1140V的吗

网友B:
电源电压正常吗?如果是矿上,电压用时候波动大。

如果电源电压没问题,可能还得从两台变频器的与控制方式和控制相关的参数设置方面找解决方法。

网友C:
    问题出在从机被主机拖动,从机处于发电再生状态,当再生电压上升,超过变频器的过压检测值时,从机发生过压报警。

      解决办案:1. 设计一套变频器负载自动分配系统:可以检测二台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然后根据负载状态,改变变频器的频率给定,让主从二台电机同时处于做功状态,并且负载比较平衡。实现上面方案可应用变频器的内置PID功能来完成。也可以用外置PLC完成。

                        2. 在保证主从变频器输出频率同步性较好的前提下,采用变频器直流侧供电共母线技术。该技术的实现有多种方法。例如:a. 外加变频器直流供电电源.  b.二台变频器直流母线并联(特别注意,该方法须外加器件及检测手段,才可以并联,具体方法,限于篇幅,恕不多述。)

方法还有很多,以上二点,仅供参考。

网友A:
在控制板参数设置一个直流母线过电源,变频器自动加速

楼主(2012-04-20):
工直流母线 有一定效果 但是还是会报故障 如果和PID控制一起作用 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并且英威腾变频器 有一个功能是下垂控制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D(2012-08-30):
提供二手及全新CHECHFCHV系列主控板及相关配件,专业维修英威腾变频器,应您所需。QQ1642637913875537433

网友E(2018-02-19):
1、两台变频器直流母线连起来

2、调整两台变频器的下垂率

网友F(2019-09-21):
等待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