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通过MODBUS网关访问MODBUS总线上的设备能实现吗?

楼主(2011-03-25):
【已解决】各位高手,请问一下,我想通过一个MODBUS网关,去访问modbus总线上的多台设备,能够实现吗?如果能够实现的话,要用什么驱动呢?

我使用MBE 驱动程序的时候,好像只能够访问不同IP的modbus设备,却不能够实现访问modbus网关下面的设备。希望知道的各位朋友能够

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多谢了。

楼主:
已经解决,自己犯糊涂了

网友A(2011-12-27):
modbus网关就相当于一台opc服务器,ifix工作台通过opc客户端驱动直接读取opc服务器的内容,不需要第三方驱动。我是这样认为的,不知楼主是如何解决的?可否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