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有数据转换指令吗?32位转16位

楼主(2011-03-25):
台达没有提供位数转换指令吗?我想将一个32位数据转换成16位数据,不知道如何转换?还有台达不支持10进制的浮点数运算吗?我看到手册上有二进制浮点运算指令,可是不会使用,望前辈赐教!

楼主:
令请教如何做一段差压变送器的校验程序该如何写,望给出思路。差压变送器在不同的海拔高度都要进行校验,可是这段校验程序该怎么写?我一直都没有好的思路。

网友A:
1.台达PLC支持十进制浮点数运算,请至以下地址下载文章

http://wenku.baidu.com/view/364a187da26925c52cc5bff3.html

2.台达PLC以双字形式存放32bit数据,你将一个32位的数据转换成16位的数据,会出现数据溢出现象

3.首先你需要整理出压差变送器补偿系数与海拔高度的函数关系式,然后通过浮点数指令实现此函数功能即可。

网友B(2019-08-31):
引用 网友A:
1.台达PLC支持十进制浮点数运算,请至以下地址下载文...

台达很搞笑的,我们当然知道溢出,会在转换之前处理保证不溢出,但是没有的话,碰到负数我们就很麻烦了

最近刚刚开始用台达,发觉指令系统很不全

网友C(2020-11-02):
这么多大神我都不敢发言了,只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