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故障

楼主(2011-03-25):
热电偶阻值变大是什么问题啊!两线制的,怎么查看它的故障啊

网友A:
接触不良或热电偶损坏。

网友B:
很有可能是热电偶的焊点受腐蚀或震动发生局部开焊。

网友C:
偶感觉应该是热电偶与补偿导线的接线处,这个接线点有可能接触不良。

只要从热电偶的末端测量一下即可获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