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伺服ASDA-B2做通讯控制,伺服控制器参数的地址是多少?

楼主(2011-03-25):
台达PLC与伺服ASDA-B2做通讯控制,使用位置控制,脉冲由PLC给伺服,其它的控制使用通讯方式控制,伺服控制器参数的地址是多少?包括DI、DO等。

楼主:
对了,在台达伺服说明书上没找到地址,就没法写程序!

网友A:
B2不支持通讯控制,要用AB系列。

网友B:
我也要用汇川PLC和伺服ASDA-B2做通讯控制,但没人指点

网友C(2011-05-03):
汇川PLC与汇川伺服通讯控制用过,挺好用的

网友D:
手册上参数说明右边就有通讯地址,如P2-10通讯地址:0214H  0215H。要详细看说明书,不懂问台达技术支持。

网友E(2017-12-26):
还是没有明白呢

网友F:
难道没看手册吗?手册上找到参数与功能那章,每个参数的地址都标出来了。

波比得。

网友G(2018-01-30):
没看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