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尺输出5伏信号转成24伏信号

楼主(2011-03-25):
我有一个电子尺输出是5伏TTL方波信号,怎么转换成24伏的TTL方波信号呢,有人说要自己做一小块线路板转换,请问怎么做呢?做好有详细的电子图。

网友A:
      如频率在100KHz以下,用ULN2003集成电路,可以实现从5V TTL电平到24V电平的变换,TTL电平只有5V,你说的“24伏的TTL方波信号”是一种误解。应该是“24V电平”。

    采用ULN2003集成电路变换后,由于它是集电极开路输出(OC输出),所以信号会反相,但对于电子尺来说,输出的是脉冲数,没有相位关系,所以问题不大。

楼主:
请问有具体的图给看一下吗?电子方面我不太懂、我qq296234293

网友B:
加光藕转换

网友C:
用一个三极管也行。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D:
再具体也就是给个电路图原理图你了,你自己设计选型吗?

再具体一点,把元件型号都给了你吧,你自己做线路板吗?

还再具体一点,做一个线路板样板给你,你自己焊元件吗?

还要再具体一点,给个现成的产品给你,你付钱吗?

请定位你的深度目标(别太贪心啊)。我满足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具体也就是给个电路图原理图你了,你自己设计选型吗?

再具体一点,把元件型号都给了你吧,你自己做线路板吗?

还再具体一点,做一个线路板样板给你,你自己焊元件吗?

还要再具体一点,给个现成的产品给你,你付钱吗?

请定位你的深度目标(别太贪心啊)。我满足你。

具体点就是要你帮我提供一下电路原理图,我可以自己去做,我的标题上不是说的很清楚吗,“最好有详细的电子图”,不帮忙就算了还在这里说风凉话,你以为你很牛啊,你再牛也有求人的时候,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高手比你多了去了。。。。。。

网友D:
OK。可以提供。

网友D:
楼主,对不起。我说话是轻佻了。一边上班一边在想这个事情,心里也比较内疚。

我原想意思是,想因人施救。有的人急用的,我马上上个现成的。有的人要精雕细琢的,我也喜欢跟他从零开始讨论研究。

没想到把事情搞砸了。

对不起。

网友D:
再次向楼主表示歉意。

楼主:
非常感谢!之前不好意思我也太过敏感了。你这个看起来很专业啊。我要这样转换的目的是连接PLC,然后用PLC的高速记数功能记脉冲。之前我见过别人这样做,但没有你这个看着这么专业(我不懂电子),你的线路板是定做的吧?怪自己当初没仔细研究一下,现在要用这个功能了就只有求大家帮忙。虽然后来请厂家把电子尺改为24伏输出的解决了问题,但是这种事以后还会碰到,不解决了在心里总难受啊。我现在手机登的,所以图片看不是太清楚,等晚上回去用电脑看一下,不懂的还要向你请教呢。能否留下QQ呢?再次感谢芳季!

网友D:
好好好。能够得到你的谅解我很开心了。

QQ的话……先不必了。这里讨论可以有更多人的参与和更正。更好。(我觉得)

楼主:
请教:最后一张的两个电子原件一个叫IC,一个是排阻是吧?买的时候直接给型号就可以了吧?

A472J焊接的时候有字的一面是朝哪个方向?

J1   J2是不是9针的232接口啊(看线路板应该是,不过我再确认一下)?购买的话它的排针顺序是统一的吧(我是说上层针数和下层针数)?

第三张图的J3 J4是不是接线端子啊,线路板做好了具体接线怎么接啊(包括接口和接线端子)?应该还需要外部电源供电吧?你是不是专做转化这块的啊,你的线路板做的那么标准统一。

我对这个实在是门外汉,还请多指教,

楼主:
还有I1 I2那两个孔是干什么的?

网友D:
这个我买回来用的。才第一次用。我打算用于接收伺服电机驱动器的分差信号。

排阻带点的脚接到方孔中。

232接口只是方便光栅尺安装,不是必须的。

需要5伏电源。

接线图的话我现在没有。我打算找这个2803A集成的PDF文档自己看,了解接线。

据说这个集成是8路的变换。ABZ相共占用6个绳路剩下就是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