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编码器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3-25):
磁性编码器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高手没赶紧来回复啊!

网友A:
就是磁栅,同光栅原理类似。

网友B(2011-04-27):
磁头加磁感应IC芯片,非接触式。适应震动大场合。Sensor Technology is based on Hall Effect Innovation driven by Automobile Industries Primary Sin/Cos-Signal, Integrated Digitalization Resistant to dust and dirt Accuracy: 10 Bit Resolution: 14 Bit      详见 www.scanconencoder.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磁栅,同光栅原理类似。

网友D:
原来编码器是通过光的有无来判断旋转的,而磁性编码器则是没有码盘,靠的是n级合s级,其实就类似于有无的1合0交替,而这里是s合n交替,比较有优势,更具抗震性和抗温性,缺点是单圈精度目前只能做到12位。

网友E:
所谓磁性编码器就是通过电磁转换把机械的物理量变成电信号,其可以是模拟信号也可以是数字信号,其本职就是个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