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错误

楼主(2011-03-25):
我的电脑安装的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可是安装完后打不开工程,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组件对象错误15010801,请教高手应该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安装的软件是否完整?

网友B:
1、安装时有否选项错误。
2、操作系统问题,很多失败是由于系统版本或山寨软件不完整造成。

网友C:
三菱编程软件不是要先安装环境吗?你装了没有?就在程序目录中有。

网友D:
安装顺序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三菱编程软件不是要先安装环境吗?你装了没有?就在程序目录中有。

环境装过了,在安装软件的过程中也没有提示什么错误,一直到安装结束,就是用软件打开程序时出现提示组件对象错误,是不是系统的问题????谢谢

网友:
你重新建立一个新程序看看能打开嘛

网友E:
三菱编程软件使用请帮住

网友F:
重装一个版本试试 。最好不要最新的版本。

网友G:
不会是点了  监视专用 吧

网友H:
老版本首先卸载干净,装进C盘看看应该就好了,最后不行就把电脑系统重新装一下

网友I:
电脑的系统重新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J:
你是在三菱官方网站上下载的嘛  我下载了一个和你一样的情况。我有另外一个稳定的三菱编程软件,要的话留给我邮箱  我发给你,安装方法也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于你是在三菱官方网站上下载的嘛  我下载了一个和你一样的情况。我有另外一个稳定的三菱编程软件,要的话留给我邮箱  我发给你,安装方法也告诉你。

我这也是跟同事要的,结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用不了,那你把你那个给我发一个吧。真是谢谢啊!!mengfanliangh@126.cm

网友J:
有点大的  给你我的QQ,有时间我传给你啊。240918201 (HMC)

网友K:
你电脑是不是装了西门子软件了啊?如果装了,那就是和西门子软件冲突了,我以前遇到过这现象。

网友L:
请内行把电脑从新装一下吗。

网友M:
不会与西门子软件有冲突。我电脑上都装过了。我想,会不会是你的软件有部件资料丢失了,或是被破坏了?

网友N: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般和系统有关系,最好重装下系统

网友B:
将软件卸载
删除MELSEC文件夹
重新安装,地址就选C:\MELSEC,不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