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与各厂家PLC通讯的疑问

楼主(2011-03-26):
以罗升销售的PSW5610T-S为例,可以与各厂家的PLC通讯,只用按照其要求接线设置就OK。

我在这弱弱问一句,如果PSW5610T-S与西门子226连接,西门子200PLC与HMI一般是以PPI协议通讯,但PPI是不公开的。

触摸屏虽然可以在电气上用485与PLC连接,但要通讯协议得一致,可西门子一方又是不公开的,求解?

我问过西门子客服,他让我问罗升,我问了罗升客服,接线工程师也说不出来,就说按要求就能联通,希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不公开的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截下通讯信息,进行分析。

网友B:
对不出钱不公开,出了钱自然公开。再则,一款可能用户很多的触摸屏,如果不支持某PLC,这款PLC不就是直接丧失了部分市场嘛。到这个时候,触摸屏厂家不出钱,PLC厂家会主动向他公开源代码。

网友C:
11111谢谢指教了.

楼主:
是这样子吗,那罗升的人咋说不上来呢

网友D:
可以是可以用,但罗胜的PSW5610T-S与西门子226连接,有问题,比如M位单元不响应,实数显示是乱码。

网友E:
这个你不需要考虑了,人家只有办法解决,那么多做屏的都能解决。不差一个罗生

网友F:
现在我们国家做这方面的工厂越来越多,很多都想自立为王,想割据一方,一根普通的数据线可能都会做出几十种不同的花样,所以你在选择产品时,还是选择配套的吧,这样对你购买,调试都方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