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弗斯VLT5000-FLUX变频器无法运行

楼主(2011-03-26):
丹弗斯VLT面板显示LOCAL RAMPING频率不能上升,始终为0.00HZ.5000-FLUX的变频器110KW,单独测试驱动板,控制方式面板,现在运行频率不能上升,始终为0.00HZ。

网友A:
除了参数限制和给定参数没有设置好或信号没有收到之外,没遇到过其它原因使运行频率不能上升而又没有故障信息的情况。

网友B:
富士的是主板问题,需要联系我!QQ569351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