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仪和PLC通讯以及大量数据处理

楼主(2011-03-26):
     要求:我需要用扫描仪扫描一维码(纯12位数字),扫描之后把数据发给PLC,一维码大概有1000种,产品编号      1-1000,需要做的就是保存每一种产品的参数,当扫描到一维码时候调用相应参数,(参数自己设置)假如是新的产品就提示,并可以设置新的产品编号

   问题点:

   1:扫描的条码数字可否当纯数字保存下来?还是要做ASCII码转换

   2:怎么样把扫描到的条码和已存在的条码做比较

   3:怎么样确定是否有产品重复。

  4:大概需要4台PLC主机联机,联机之后共享存储器容量是否够大。

PS:现在元器件还没买,提供细节解决方案可以在指定供应商购买

楼主: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我可以给你提供详细方案. QQ 57577105

楼主:
加你QQ 了先谢谢

网友B:
可以做一个表,存储  纯12位数字 条形码 ,没次存入新的条形码的时候,查询表里有没有,没有就存储到表中!

1:扫描的条码数字可否当纯数字保存下来?还是要做ASCII码转换 // 看条形码阅读器的通信协议 决定!

楼主:
回复内容:  谢谢~~
对:miy_gongkong 关于

可以做一个表,存储  纯12位数字 条形码 ,没次存入新的条形码的时候,查询表里有没有,没有就存储到表中!

1:扫描的条码数字可否当纯数字保存下来?还是要做ASCII码转换 // 看条形码阅读器的通信协议 决定!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腾控的PLC试试? 有文件读写功能

网友D:
1. 可以使用SCU模組利用CX-PROTOCOL編寫通訊程式,直接將字原碼儲存!

2.&3. 如果使用CJ2M,資料記憶體有32KDM+32KEM=64K夠用嗎?比較指令用"=$",因為沒有SERACH功能,請寫迴圈去比較!

4. 利用EtherNet/IP,Controller Link, Sysmac Link,Serial Link介面連線.

网友E(2015-10-20):
求知知知知知知知3字知知知知3制作3张知知知3字知

网友F(2016-01-22):
快来加入群<此处内容被屏蔽>欧姆龙技术交流<此处内容被屏蔽>(群号530407748),发现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