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S7断路器附件

楼主(2011-03-26):
哪位有以下配件:

1 个辅助触头及1 个报警触头 S6/7 81100002  10 个
柜门上旋转操作手柄 -S7 F 81100476 10 个
断路器上旋转操作手柄 -S7 F 81100470 10 个

有的话请联系我QQ:928419195

网友A:
您好,以下是我公司经营的品牌产品,如有需要,请联系:
一级代理:金钟默勒、ABB、西门子、施耐德、菲尼克斯 E+H
经营品牌:A-B、P+F、欧姆龙、三菱、图尔克、施克、富士、安川、台达、GE、罗斯蒙特、明纬、爱福门、费斯托等进口工控产品。

【传感器】
P+F传感器;NBN NBB MB ML LA NJ电器开关系列 KFD RH编码器安全栓系列等
SICK TURCK 贺德克等各类检测开关传感器

【仪器仪表】
SIEMENS;7ML 7MH 7MF 7ME等开头系列
E+H恩德斯豪斯;FMR FMP FMU CPM PMD FMI FTI等系列
德国克隆,罗斯蒙特等品牌。

【变频器】
SIEMENS变频器:M440; M430;M420;系列
ABB变频器 ACS510 ACS550 ACS800 ACS355 ACS150 等系列
施耐德变频器:ATV31 ATV61 AYV71 ATV30 ATV11等系列
富士变频器;G1S G11S P11S E1S 等系列

【PLC 编程电缆 电源】
SIEMENS;6ES7200 6ES7300 6ES7400 6EP 6ES7100 6ES7900等系列
施耐德;特价施耐德莫迪康140PLC系列
AB(罗克韦尔);1746 1756 1769 1785 1856 177 1747等系列
MITSUBI;FX1N FX2N FX3U FX1S A系列 Q系列
欧姆龙 GE等品牌PLC。

【低压电气】
ABB真空断路器VD4 软启动器PSS/PST/PSTB 低压接触器、断路器、空开、电容等
SIEMENS低压电器 3TF/3VU/3UA/3RV/3RT/3RU/3RW系列
德国金钟默勒 框架IZM 塑壳NZM7/10/4/B1/B2 低压终端配电产品L7/LH/E6系列
电动机保护开关PKZMC/PKZ 接触器DIL系列
过载热继电器Z/EMT6/ZEV系列 继电器DILRC/DILER/ETR4/EMR4系列
A22/M22系列按钮和指示灯等.

变频器,低压接触器,断路器,继电器,电容器,软启动器,可编程控制器(PLC),伺服电机,传感器,编码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行程开关,物位计,液位计,音叉,流量计,超声波传感器等各类工控产品。

联系人:周双燕 020 66651946 130 6083 4104 传真:020-32371060 QQ:282822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