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产数控系统

楼主(2011-03-26):
最近要做一台龙门移动式数控钻床,为了控制成本,想采用国产数控系统,各位大侠,能否介绍一下国产系统中,哪一款可以用作龙门双驱啊?

网友A:
双驱都一样,还不是一个主另外一个从动

楼主:
主要是龙门回参的纠偏功能

用一个脉冲口驱动两台电机我门用过的

网友B:
双驱用国产的有点悬!!!

网友C:
华中数控和大连光洋似乎公开宣传过。

大族的PA应该也可以。

网友D:
4月展会上,四川长征的大型龙门动梁双驱使用的就是大连光洋的系统+凯奇直线电机

网友C:
这算是提前预报?

据说这是十一五重大专项的机床课题,政府指定必须使用国产数控系统、国产直线电机、国产伺服驱动,所以参与课题的机床厂家才不得不选用国产的装置和功能部件。

凯奇做直驱算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早年虽然为机电院的863课题配套过直线电机,但不足以形成产业,构成影响力。十一五课题中,由于项目专家组认为国内直线电机技术尚缺乏产业化实力而废标,个人以为实则是专家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尚不具备直线电机技术尚缺乏产业化实力,却又不甘心扶植像凯奇、大族、华嶺等直线电机技术事实上的实力企业,所以才给自己留了一手,以备十二五再战。

此番,凯奇虽然未能如愿申请到十一五的直驱课题,但直线电机在长征龙门的应用也算是跨出了一大步,这不仅仅是凯奇的机遇,也是国产高推力直线电机产业的机遇。

网友C:
凯奇在直线电机应用上还有一个不错的案例,就是直线电机驱动的珩磨机。该珩磨机早期是凯奇和北一集团第三机床厂合作的政府课题,课题圆满结题后,北一方面的一位老专家由衷地给出极高的评价,但碍于北一的体制和惯性,竟然以核心技术无法掌握在自己手里为由而束之高阁了。目前,凯奇在自己推这款直驱珩磨机产品。

记得当年的北人搞无轴印刷,科研项目搞成了,也不安排上产品,并堂而皇之的给出了一个荒唐的理由:无轴印机不需要(那么多)齿轮了,北人的齿轮厂怎么办?其实核心问题还是一旦搞无轴,北人就注定只能为欧美日无轴解决方案的供应商打工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

类似方案清华大学制造工程研究所和大河机床、兰州电机厂也合作过政府课题,兰电还为此把直线电机当成了股市炒作的题材和概念,但最终不了了之,未见明确成果或下文。

网友E:
     "主要是龙门回参的纠偏功能"---------这方面ACS运动控制卡做的很不错!楼主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D:
政府课题呀,“劳民,伤财,伤心”。

楼主:
谢谢大家!

目前只想拿数控系统来做,其他的方案不太想涉及

电话咨询凯恩帝,他们说1000M4可以,在烟台有应用,不过回参是采集一个驱动器的零点,仅仅是两轴同步,应该没有纠偏功能,有了解的能否说说这个情况。如果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也可以,设备的精度并不是要求很高。

网友C:
为什么不咨询华中、光洋和大族呢?尤其是大族,其激光切割机普遍采用龙门双驱结构。光洋的龙门机床做了也不是一台两台了。除非为了成本,否则个人不看好KND的1000系统。

网友C:
to “当时明月”:不知4月份是否会亲临北京机床展?

网友E:
         龙门双驱的回参纠偏个人觉得关键在于你的机械,回参纠偏说白就是个补偿而已!难纠偏的是在运动过程!看楼主的要求跑跟随足矣!我有点点这方面的经验,只是我们不管客户的上位编程,其它的应该都可以.另外回参只采集一个零点,这个可能需要你横梁的刚性足够好,而且跨度不能过大!

  "尤其是大族,其激光切割机普遍采用龙门双驱结构。"-------赞同普遍采用龙门结构,但不是很赞同普遍采用龙门双驱结构.也许以后会,呵呵.......个人的点点的了解

网友D:
是否采用双驱,想来还是要综合考虑机械结构及加工工艺需求而决定的~~~~~~~回“波恩”兄:能否去展会,循公司安排及工作需要,未定~~

网友C:
to “当时明月”:先相互留个联系方式如何? 已留言,请查阅后台。

网友F:
华中数控的双轴同步功能已经比较成熟,在东汽使用的砂带磨有十几台了,

在最近的昆机重大专项也有成功应用。。

回参纠偏功能对系统而言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

网友C:
楼上龙门双驱的累计出货量有多少?

网友B:
有哪家能够提供双驱同步的实际精度数据?

网友F:
累计量真的不知道,不负责这方面工作,

大于50台。。。。。。。。

网友F:
不只是龙门机床才用双驱,应用场合还是蛮多的。。。

网友E:
对:jxh 关于

有哪家能够提供双驱同步的实际精度数据?

内容的回复:

   你想要那几个实际精度数据?

网友B:
实际机器动态同步精度数据!

不是理论数据

网友E:
我觉得可能看得比较明显的就是双驱用激光干涉仪做完镙补后的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以及反向间隙了,这3个都可以看到的.

网友G:
双驱和双轴同步控制有何不同?难道不是简单的两轴直线插补吗?另外,纠偏是否就是计算(调整)两轴的相位角差?如果使用绝对值编码器,是不是就很容易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可能看得比较明显的就是双驱用激光干涉仪做完镙补后的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以及反向间隙了,这3个都可以看到的.

就是要这个数据,不知有没有人敢公开

网友E:
       我有几组数据,分别是不同案例的,当然光栅尺的分辨率有些不同.我觉得不是不敢公开,只是有没有必要而已!我的这个结果可是PK掉别的控制卡的,呵呵......

网友B:
有比较才知道差距在哪!

好东西应不怕PK吧!让只会赚钱不做技术的人知道天外有天

网友E:
    暗地里都PK过了,心理都明白的,呵呵......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就发一个来

Test conditions :

5 axis HSC aeronautic milling machine 40kW
2,2m x 1,2m x 0,5m
test on X axis et 48 m/mn, 4,5 m/s2

网友E:
楼上的光栅尺的分辨率多少?加减速是的误差为正负30u,那稳态误差多少?同步用是什么方式?

网友B:
光栅尺的分辨率0.1um,误差多少两边对比

国人做的产品要是都是经过这样的测试程序,明白自己的产品差在哪,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比只靠做业务的吹牛皮好

网友E:
"比只靠做业务的吹牛皮好 "--------似乎另有所指啊,呵呵......

          楼上的能否大概介绍一些你的这个曲线图?你这是龙门双驱?如果是龙门双驱那跨度1.2m?光栅尺分辨率0.1u,加减速误差正负30u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况且你的速度才48m/min=800mm/min,加速度4.5m/S2.匀速后的稳态误差多少?在你的曲线上看不清楚,既然都挂出来了,介绍介绍呗,既然都开头了,看看能否知道差距在哪里.

网友C:
对于一台机床,48 m/mn, 4,5 m/s2的测试指标已经不低了!

网友B:
匀速后的稳态误差

你要的就应当在图的第三条的中间部份

如果大家做的机器好不仿也把结果拿出来对比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于一台机床,48 m/mn, 4,5 m/s2的测试指标已经不低了!

哦,可能我接触的都是用直线电机的吧,就是龙门双驱基本最高速度要求也是1m/s,加速度1G,如果是单轴的话就不止这个指标了.

        楼上的你的那个图不清楚,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C:
高速加工中心也有60m/min以上,甚至120m/min,加速度1~1.5G的,但并非机床行业的主流。

网友E:
借此请教波恩,我最近在测的一个U型槽直线电机,3相之间相间电阻是一样的,但是有2个相间电感要低于标称值20%左右,能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吗?绕组是串联的.

网友C:
没做过U型直线电机,3相间电阻相同,说明3相绕组用线长度相同。

电感不解!

电机运行是否正常?

网友E:
总体运行正常,没发现什么异常.2个相间电感低了一些,这2个相间电气时间常数也小了一点,大概小了0.2ms.

网友D:
请教楼上相间电感是如何测量确定的?电感值是定动子间位置的函数,动子在不同位置,电感值也不相同~~~

网友E:
楼上高手!

        刚开始是动子在定子范围内测定的,发现和标称值相差较大,请教了别人后我们将动子拉出定子来测试,我们的结果就相当于单独测试动子电感确定的.

网友E:
既然您对电机有这么深的研究能否告知一下为什么这款电机会出现相间电阻相等,电感有差别呢,难道绕组存在变形之类的?不甚感谢!!

网友B:
相间电阻相等,电感有差别

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电机装配的时候,轴向没有对齐

网友E:
"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电机装配的时候,轴向没有对齐 "----------能否详细说说?但是我是将电机绕组单独拿出来测量的,排除了其它的干扰因素.

网友B:
先测试匝数是否有区别

网友E:
老大,这是直线电机,线圈都被环氧树脂封装起来了没法测试的.

网友C:
谁家的电机?线圈较短还是较长?(线圈总长相当于几个永磁极的极对距?)

网友E:
小家之作,不值一提,呵呵......线圈的长度是181mm,极距是60mm,在200mm左右的有效行程内我反推直线电机,在示波器中发现3个完整的正弦波,所以我判断线圈总长相当于3个极对距,不知对否?

网友D:
不知道绕组的排列方式是否会造成电感的差异?比如说,分数槽的集中绕组,会否是相间互感有差异而导致测量结果的不同呢?

网友C:
“线圈的长度是181mm,极距是60mm“———60mm恐怕是极对距,而非极距!

加之“在200mm左右的有效行程内我反推直线电机,在示波器中发现3个完整的正弦波”,“判断线圈总长相当于3个极对距”基本没有问题!

另外,线圈的纵向端部截面是“T字”型,还是“工字”型? 如果是“T字”型,则三相线圈为顺次排列的3个集中绕组的可能性较大,此时中间绕组对两端绕组的相间电感是会小于两端绕组相间电感,理由正如“当时明月”所言是出于互感不同。“工字”型线圈分布关系复杂一些,个人以为,相间电感的差异也会小一些。

原因是:相间电感由相绕组的自感和相间互感的代数和组成。线圈绕制参数如果相同,自感相同,但线圈之间的互感取决于两个线圈的重合程度。轴线重叠的两个线圈互感最大,随着轴线逐渐错开,互感降低,当错开到两线圈不再重叠时,互感为负向最大,再完全分开并远离时,互感数值降低。

网友E:
我所说的极距就是您所说的极对距,N--N的距离,有些不够专业,呵呵........

线圈是“工字”型的,测出的结果是M1----M2  8.0mh         M2---M3       10.4mh            M1---M3      8.0mh

不知道这组数据是否能提供给各位更好的判断依据?

网友C:
“工字”型截面的线圈,相间重叠关系相对复杂,不过总的道理是一样的,由于直线电机线圈不可能如旋转电机般转360度在空间上实现闭合,因而总会存在2个端部,而电机有多为三相结构,三相中只有2个有机会处于端部,另1个则只能处于中部,定性地讲处于“中部”的绕组与2个处于端部的绕组间的互感关系相比于2个处于端部的绕组之间的互感必然有所不同。

如“ACScontrol”所测的直线电机那般,由于线圈总长相对较短,因而端部因素造成的相间互感的差异占电感总量的比重就可能较大,从测试结果看,M1-M2  与 M1-M3 相等,足见M1处于所谓的中部,而M2和M3分别处于一个端部。定性地看,这个结果尚属合理。

关键是电机的推力波动水平如何?

网友E:
"关键是电机的推力波动水平如何?"--------如何测得呢?和力常数有关?

网友C:
要么向厂家索取推力平稳性数据,要么自己实测。

网友E:
向厂家索取推力平稳性数据是不太可能了,呵呵......如何实测推力平稳性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C:
测力当然得用力传感器,应变的,压电的,至于是直接测推力,还是测作反力间接反映推力,还真需要根据加载方式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