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和有CPU的S7-300、S7-200怎么做DP通讯?

楼主(2011-03-27):
西门子S7-300和有CPU的S7-300、S7-200怎么做DP通讯?地址怎么确定?谢谢

网友A:
这个组态相对比较复杂。推荐你购买一套“西门子工业网络通信指南”或者直接到西门子官方网站的下载中心下载有关DP通信的文档

网友A:
200与300之间的通信比较简单,本论坛就有不少帖子

网友B:
S7200配EM277通讯模块。

地址随便设定,不重复就可以了。

网友C:
当然,200与300通讯就比较容易了

楼主:
能详细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详细些吗?

自己动手搜索

网友D(2011-05-08):
1、在step7中建立硬件组态的时候安装对应的200CPU模块的GSD文件

2、DP可以自己指定,300 的DP可以自己指定,激活DP之后,在DP链路上添加PLC200,并且指定一个DP地址给200,只要在DP网络上不重复即可。

3、在200 的PLC上,使用螺丝刀,将DP指向在第二步设定中给200 设定的DP值,现在基本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