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PLC输出端的指示灯亮但是输出电压却没有

楼主(2011-03-27):
请问为什么PLC输出端的指示灯亮但是输出电压却没有,有什么原因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是什么形式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什么型号的PLC,是什么形式输出的?

是223的扩展模块····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B:
应该是外部供电断线了吧

楼主:
请问一下  223上  输入端这边有个L+和M,应该是不需要接的吧  只需要把1M 2M和1L 2L接上就可以吧?

网友:
需要外部供电

网友C:
PLC输出模块输出点坏了,换个输出点吧!

网友D:
查下外部电路和PLC的输出继电器

网友E:
你说说你怎么测量的? 确认 测电压要 把表笔搭在不同电压端子上!

网友F:
应该是该输出点的继电器坏了   或者是com端无输入 如果是继电器坏了换个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G:
可能是输出模块的这个点烧了,也可能是输出线路问题(接触不良、断线、电源故障等)

网友H:
看看是一个点没有还是都没有,这样问题一看就见分晓。

网友I:
你的问题应该是 没有接模板的电源!

网友J:
同意12楼的分析,可能输出口对应电源没有接上。

网友K(2011-05-30):
可能PLC内部程序内的保护程序没完全打开

网友L:
223的扩展模块····继电器输出的···

1,检查你的继电器输出时要外接的电源你接了吗,也就是相当于一般的继电器有线圈输入,但触头没电一样的

2,可能是这一个模块的继电器触头烧坏了,要更换新的继电器,对于这个一般用晶体管的使用次数寿命长。

网友M:
要更(相对的)继电器即可

引用 网友L:

223的扩展模块····继电器输出的···

1,检查你的继电器输出时要外接的电源你接了吗,也就是相当于一般的继电器有线圈输入,但触头没电一样的

2,可能是这一个模块的继电器触头烧坏了,要更换新的继电器,对于这个一般用晶体管的使用次数寿命长。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没怎么来论坛,这个问题最后发现是有外部供电没有接,对不起 ,小白问题耗费大家时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没怎么来论坛,这个问题最后发现是有外部供电没有接,对不起 ,小白问题耗费大家时间了

其他的结果我不敢说,     我估计 有人  有想"邹"你的冲动!

网友N:
应该是 223上 输入端这边有个L+和M,是必须接24V电源的,要不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