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位伺服控制/工作模式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1-03-27):
有网友在非技术区问:“用空心式永磁直线同步电机作为驱动源,由PMAC卡控制,研究高精度二维工作台,基于PMAC卡的伺服功能,整个伺服系统采用位置环、速度/加速度反馈环和电流环组成全闭环控制,电流环为内环。但是电机驱动器有三种模式可以选择:电流、位置和速度模式,想知道的是伺服系统的三环和电机驱动器三种模式怎么理解?”

==================================================================

一般而言,在不考虑上位控制时,伺服系统是指伺服驱动加上被驱动的伺服电机之后的总称,此时讲位置模式、速度模式和电流模式,可不必过于细抠伺服系统与伺服驱动在概念上的区别,就当是一个概念好了!

如果伺服系统和位置模式、速度模式和电流模式等概念需落在PMAC卡等上位控制卡上讨论时,则是由这类上位控制器来完成位置、速度或电流的闭环控制,此时对应的下位驱动器的工作模式应该分别为:速度模式、电流模式或单纯的功放模式。

即对应关系为:

上位闭环到:位置环       速度环      电流环

下位工作于:速度模式   电流模式   功放模式

网友:
请问,这 两 种 的 优 劣对比,希望能够举例(品牌)

网友A:
谢谢恩波前辈的赐教……

楼主:
一个是统,一个放,只是不同的控制思路和举措而已,优劣有否,取决于具体应用。

网友B:
波恩 你好 想问一下  "整个伺服系统采用位置环、速度/加速度反馈环和电流环组成全闭环控制,电流环为内环。"你这里所指的加速度反馈环 是模拟量形式  做到速度环的吧   那加速度反馈环可以做到电流环吗??

楼主:
抱歉!“加速度反馈环”是网友提问中提及的,先前未能注意到!

个人看法,目前的通用伺服中未见公开应用加速度反馈的产品,也许某些可以集成伺服控制功能的运控卡会这样做。对于典型的位置,速度,电流的三环控制伺服应用而言,从速度环调节输出到电流环给定实际上已经跨越了加速度和力矩,直接控电流了,因而加速度也好,力矩也好都成为电流控制的间接结果,而非直接控制目标。

网友C:
如果是多轴联动,在系统运算足够快的情况下,应该是在系统中控制两环或三环,整体效果会较好。如果是简单的单轴或双轴联动应用,可以完全由伺服完成三环控制,效率及精度都能达到一定的保证。

加速度一般会用在前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