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v系列电液伺服阀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11-03-27):
组成结构:磁钢、气隙、动圈、控制阀芯、主阀芯、阀套、调零螺钉、锁紧螺母等

工作原理:磁钢在气隙中产生固定磁场,当电流流过气隙中的动圈绕组时产生电磁力推动控制阀芯,使之产生与控制电流成比例的位移。由于控制阀芯与主磁芯组成半桥液压放大器及两级直接位置反馈,因此主阀芯能随控制阀芯运动,也产生与控制电流成比例的位移。伺服阀的输出流量的大小在负载压力恒定的条件下就与控制电流的大小成正比。

计算实际流量公式:Q=Q`&开方P/7

P---- 阀口压降;Q`-----在额定电流和7兆帕阀口压降时的流量

电气连接:引脚电流1+2-时,油液流动方向p到b,从a到t。

使用时要有种观念:新油并不干净,必须经过过滤。立式使用要用最下端泄油口泄油。有的厂家会定做专用伺服阀,但是仍在阀体标志一般型号。